同时打开文件数量比较多,会提示这个,能不能关掉?

楼主(2021-09-19):
同时打开20给文件,就提示这个对话框,
主要是文件已经可以编辑了,甚至是所有文件都改完了,这个对话框还在计时,
目前只能关闭软件重启。

网友:
这是17版还是16版的新功能,在打开大型装配体时知道进程。
按理说即使不使用大型装配体模式,也应该有经常使用打开轻化模式的习惯,似乎你根本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似的

网友:
同时按三个热键,然后结束任务就关掉了。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9-19 14:10这是17版还是16版的新功能,在打开大型装配体时知道进程。

按理说即使不使用大型装配体模式,也应该有经常使用打开轻化模式的习惯,似乎你根本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似的
我是2018sp5

网友:
一下打开太多,电脑负担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