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偏离原点太远,有没有人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1-09-19):
SW装配体偏离原点太远,每次复制一个零件出来,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怎么才能把装配体原点与坐标原点重合

网友A:
不可能的事,复制的零件都在原零件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事,复制的零件都在原零件附近

你可能是不常用。的确有些零部件采用CATRL+鼠标拖动的方式复制的零部件偏离很远的情况。

网友:
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又没有发现是哪个零件跑偏了

网友:
复制的一个零件只会在你鼠标松开的位置(也有可能拖出来自动配合到其它零件上去了),只有同时复制多个零件时才会跑的远点。在特征树上找到放大所在位置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零件和默认坐标系重合配合。

网友(点评):
正解,设计前,脑海中就需要考虑整体视图效果,零件和装配都需要考虑。

网友:
全屏显示后,然后在设计树选择跑远的零件,再用平移命令移到装配体跟前。

网友:
拖动的时候看好位置,你如果拖动过来随便一丢,它很可能自动约束到别的位置,就找不到了
要么跑很远,要么钻到别的零件里面去了

网友:
全屏就可以找到,拖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跑到别的边角落里面的了!

网友:
在设计树种找到你复制的零件(应该是最后一个),右键打开零部件预览窗口,然后在主界面跟这个预览的窗口上配合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有零件放置太远了框选一下“空白”处,能找到跑偏的零件5 \  z1 v3 g! M7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