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深管(类似U形,直径2mm)怎么加工?

楼主(2021-09-19):
各位论坛朋友, 请教一下:1). 小深管(类似U形,直径2mm),长度约15mm 怎么加工?

2). 这个小管又是怎么与和面的螺母连接在一起?
      谢谢各位!

注: 这个是传感器的头部,整体大小约一个小姆指节那么大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当时量产是在薄壁钢管前端堵焊,中间是胀管,尾部是翻边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当时量产是在薄壁钢管前端堵焊,中间是胀管,尾部是翻边焊接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生产工艺,不知道您没有相关的视频或照片?谢谢啦。

网友B:
这是一个感温探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感温探头么?

是的呀.... 用于快速热水器上用的, 放在三通上,用于探测问题的。

网友:
我也好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呀.... 用于快速热水器上用的, 放在三通上,用于探测问题的。

你研究这个工艺,是要做自己的传感器?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加热棒,还是检测感应开关??

网友(点评):
是个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吧,说白了就是个测温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这个工艺,是要做自己的传感器?

我们公司就是做传感器的。只是目前这些管子是外面供应商的供应商做的。所以,不方便知道怎么做。只能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感温探头么?

是的,是一个温度传感器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