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如何调整带减震垫设备水平度

楼主(2021-09-20):
各位师傅您们好,我是刚刚进入调试设备水平的新手,请教各位如何把水平调整好,现在的设备底座有四个调节螺栓,调节螺栓下方有弹性减震垫,我调整好y轴1、2侧水平,用条式水平仪检测水平可以后。我再去调整y轴3、4侧水平的话,1,2侧水平总是会发生变化,这个怎么调整呢,或者我的调平思路是不对的,请各位师傅指教。(图中1、2、3、4、为调节螺栓及弹性减震垫的位置,黑色方框代表条式水平仪可以放置的位置)

网友A:
黑框内都放上水平仪,看3和4偏向哪一边就调整哪一边,然后保证3调多少,4就调多少,加油,楼主已经调整好一半了,还差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框内都放上水平仪,看3和4偏向哪一边就调整哪一边,然后保证3调多少,4就调多少,加油,楼主已经调整好一 ...

你好,师傅,现在出现我调整好1/2侧水平了,我再去看3/4侧水平,3点的位置低,我调节3点的螺栓顶起,但是2点会随之变低,1/2侧失去水平,这该怎么处理呢?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框内都放上水平仪,看3和4偏向哪一边就调整哪一边,然后保证3调多少,4就调多少,加油,楼主已经调整好一 ...

您好,师傅,现在我把1/2侧水平调好,再去调整3/4侧水平,现在位置3较高,我调节螺栓降低后,斜对角2点位置会自动变高,这个怎么调整呢,感谢。

网友B:
你没有老同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老同事吗?

没有呢,厂里让自己弄。

网友:
我都是只调两边的,没技术调到四个点在一个位置上面

网友:
这个要拿水平仪实际现场去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