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实测主偏角与负偏角超差

楼主(2021-09-20):
同事加工一个梯形螺纹,使用的是成型的梯形螺纹到螺纹刀,计算出螺纹的主偏角与负偏角都是15度的,,但是零件加工检测出来后,结果却是不一样的,检测报告显示主偏角是11度,负偏角确实18度,投影仪的检测结果基本不会出现偏差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回答:
1、螺纹刀具装夹不牢固,螺纹刀片的中心与主轴轴心不垂直
2、主轴头有故障,凹心严重

解决办法:装刀时,使用螺纹样比量,尽量保证螺纹刀片与主轴轴心垂直,也可以在检测报告出来后,哪边角度不对调哪边

网友A:
看图是个圆柱螺纹,如果是锥螺纹还要检查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个圆柱螺纹,如果是锥螺纹还要检查锥度

螺纹的主偏角与副偏角之间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B:
这种刀的刚度感觉有些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刀的刚度感觉有些差呀!

刚度是不太好,不过可以通过缩短刀具悬伸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