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曲线上任一点的切线斜率

楼主(2021-09-21):
求教各位老师:等加速运动曲线或等减速运动曲线上 任一点的切线斜率是相同的数值吗?如果不是,请问哪种曲线上任一点的切线斜率都是同一个数值?多谢。

网友:
等加速度或等减速度运动的运动方程是一条直线呀。是不是我理解的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问题至少涉及三条曲线:轨迹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你问的是哪一条?

网友A:
貌似是求导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求导的问题吧?

已经找到了方程式,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使用matlab生成的曲线转换成cad后放大看是一段一段的线段,不知道能否导入慢走丝设备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CAD图纸放大后就会有这种现象。放大的圆是多边形。regen后会形成圆滑曲线。可以试验下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函数曲线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函数曲线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我使用别的方法得到的曲线,放大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