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伸缩流水线的问题

楼主(2021-09-22):
新手请教,做一个可伸缩的流水线,直接用钣金折,然后可以用硬摩擦还是说需要加上滚轮那些。 不需要在运动中伸缩。 停机状态下手动去伸缩就可以的。这样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

整体

整体

折叠边

折叠边

网友:
要带滚轮

楼主:
因为是板金折的。滚轮是怎么安装好一些?

网友:
上齿轮齿条

网友:
找找三节导轨,和抽屉里边用的那个导轨,是一个原理;

网友:
皮带怎么伸缩

网友:
不太重的话硬摩擦应该可以。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做法,一边长槽,一边2个锁紧螺母。
上滚轮看起来高端大气一些,但结构要复杂很多。

网友:
用滚轮,伸缩起来肯定更顺畅,但是完全伸出时,两滚轮之间距离(重合度)最小,你要考虑负载的问题,滚轮太大你的机构就要做大。现在有很多做导轨和滑块公司,属于硬摩擦,可以搜索下相关信息,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可私信我,我年初刚做了个手调可伸缩式皮带机,用导轨的,我给你看看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板金折的。滚轮是怎么安装好一些?

两侧边用约6~10的板加强,安装滚轮轴承

网友:
小小的抽屉轨道都要加上钢球

楼主:
要做几条。长度有长有短,短的齿轮齿条可以。 长的不太好做。 有的伸缩可以达到2米

楼主:
皮带长度基本上固定。是跟着移动端去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做法,一边长槽,一边2个锁紧螺母。
上滚轮看起来高端大气一些,但结构要复杂很多。

可以详细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私信我,我年初刚做了个手调可伸缩式皮带机,用导轨的,我给你看看模型

私信不了。 能留下联系方式么?

网友C:
https://3g.163.com/v/video/VE2QL6O5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3g.163.com/v/video/VE2QL6O5A.html

这种适合短的。 机构差不多。

楼主:
用滑轨做支撑做了一个。钣金件用加强筋。伸缩长度1.5米到2米都有。 用的是200电机。各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几条。长度有长有短,短的齿轮齿条可以。 长的不太好做。 有的伸缩可以达到2米

反正总是齿轮齿条,链轮链条

网友D:
感觉没必要做滚轮,上面那是传递带,也就是说,用不用滚轮,都需要进行上紧,所以没必要,而且不用滚轮会更加简单方便,成本低

网友:
楼主加我微信,15189755152,我给你看我做的伸缩皮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必要做滚轮,上面那是传递带,也就是说,用不用滚轮,都需要进行上紧,所以没必要,而且不用滚轮会更 ...

没有滚轮就是硬摩擦。不晓得这种方法能不能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

网友:
我感觉这个做成的意义不大啊,这个东西也不贵

网友:
你要首先买到可伸缩的输送带!

网友E:
有这种成套组件拿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种成套组件拿来卖的!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2022-03-31):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

lz现在搞定了?

楼主(2022-05-10):
嗯,原理弄懂了。 可以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