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联系后的客户,大家都是怎么跟进的

楼主(2021-09-22):
给位大佬,小弟想请教一下。你们第一次联系的找来的客户加了微信后,之后是怎么跟进的。因为没有第一次的合作都不熟悉,经常联系吧怕骚扰到人家。隔太久联系吧又怕没印象客户需要时我连出方案报价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A:
胆子大点 怕什么 多刷存在感才会有机会

网友B:
朋友圈发起来...定时路过拜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圈发起来...定时路过拜访吧

定时,“路过”,拜访吧?

网友D:
有些东西得看缘分的,比如今年联系一个加工厂,开始方案未定,好不容易定了,对方疫情停工。。。。不得不另找厂家
个人经验,很多主动联系的,开始前期都是资询性质,你关键是能及时回应,但无需主动,至于你主动联系的,那更是随缘了,个人建议根据第一次了解到的需求决定是不是再次主动联系,否则很可能对方会把你拉黑掉

网友(点评):
同感!做七八年项目下来,感觉还真是随缘的多,反而刻意求之的成交的少(即使成交了关系也不太长久)。 个人感受,可能每个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路过”,拜访吧?

也是,毕竟见面后的印象肯定大于电话沟通的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得看缘分的,比如今年联系一个加工厂,开始方案未定,好不容易定了,对方疫情停工。。。。不得不另 ...

唉!好难啊,对一个新手来说太缺少经验去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子大点 怕什么 多刷存在感才会有机会

说不上害怕,但是有些失落时肯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好难啊,对一个新手来说太缺少经验去判断了

对方如果表示需用类似产品的那就可以跟进一下,如果不说或者明确说不用的基本就不用跟进了,或者根本不用或者已经有固定供应商不想(不能)更换等等,就做个朋友圈朋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方如果表示需用类似产品的那就可以跟进一下,如果不说或者明确说不用的基本就不用跟进了,或者根本不用 ...

谢谢受教了,一般有需求的客户大约多久联系一次比较合适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一般有需求的客户大约多久联系一次比较合适呀

我其实是需要被联系的那一类,一般设计咨询做方案到方案确定的话一两周的时间(某个部件)差不多能确定,基本这时候可以联系看看有没有可能,但最终全部完成时间则可能长的多,所以得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其实是需要被联系的那一类,一般设计咨询做方案到方案确定的话一两周的时间(某个部件)差不多能确定, ...

知识面真广,谢谢了

网友:
时不时的上门拜访,联络感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