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两组步进电机组合使用同步可行性问题?

楼主(2021-09-22):
负载:15KG钣金盒子。前端设有转动固定轴。负载钣金盒子(冷板T=1.5mm)刚性一般。另外负载表面为半钢化玻璃。人手会触摸。动力部分:两组步进电机分别置于负载两侧。直线机构,通过连杆推动负载上的轴做R=330mm的弧形运动,运动弧角为:0-35°
电机:57步进带刹车,开闭环待定。
具体如图:直线机构分别为 垂直和水平布设。
问题1:垂直布设更合理,力臂更小?
问题2:两组电机在节约成本情况下,进行同步控制。如果一组故障,导致一端推一端静止。破坏负载进而破坏玻璃。这样做有无风险?
问题3:如果闭环控制,成本单组电机由,150增加的500,两组增加700左右。这样通过检查步进量,判断电机是否正常,放在上述情况下,是否合理?
问题4:是否有其他安全、稳定、经济的方案,产品每月100套量产?

首选方案

首选方案

次选方案

次选方案

楼主:
补充:负载正下方和后下方 有其他设备布局。不支持安装动力机构。  之前是使用直流电推杆,因干涉安装空间被取消。

网友A:
   这个看你电气工程师的能力了。同步性伺服电机都有难度,更别说步进电机了。

网友B:
两个步进可以做到完全同步,详情可以咨询直线模组厂家。如果你问一般的电气,他肯定会嫌麻烦告诉你不能。如果两个电机之间有空间, 可以使用一个电机,然后另一个模组伸出个轴,然后用同步带连接,这样子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步进可以做到完全同步,详情可以咨询直线模组厂家。如果你问一般的电气,他肯定会嫌麻烦告诉你不能。如 ...

感谢指导!
现在最大问题是:在极少情况下,一个电机不工作,一个工作。导致负载被拉坏。怎么办?

网友(点评):
滑块固定连杆的地方用安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电气工程师的能力了。同步性伺服电机都有难度,更别说步进电机了。

我这个设备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也不快。就要万无一失,电机要动作一起,要停一起停。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现在最大问题是:在极少情况下,一个电机不工作,一个工作。导致负载被拉坏。怎么办?

安全销,结构形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一个易断的小细轴,用铝的吧,算一下剪切力,然后选个直径。

网友C:
电气要求不是很高,不过最好还是机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要求不是很高,不过最好还是机械同步

机械同步,您的意思是用一个电机 驱动两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同步,您的意思是用一个电机 驱动两翼?

是的,气缸同步也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气缸同步也有类似的

谢谢,可惜我这边空间不满足单驱动

网友D:
可以同步,也不用检查步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同步,也不用检查步进量

我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您的意思是:普通电机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了?

网友D:
指步进电机,主要技术在驱动上,同步驱动并以扭矩或电流反馈缺保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现在最大问题是:在极少情况下,一个电机不工作,一个工作。导致负载被拉坏。怎么办?

带个超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个超越离合器?

没看工况尴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步进电机,主要技术在驱动上,同步驱动并以扭矩或电流反馈缺保可靠

典型的学生回答问题,这玩意跟啥扭矩啥电流反馈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学生回答问题,这玩意跟啥扭矩啥电流反馈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能不能回答电路图中Rsa,Rsb的作用再回复。

网友:
图是我现在正在设计的一个项目,没有实践,不敢在论坛里发言

网友F:
闭环控制还是用步进电机,加反馈尺可以实现同步,反馈尺位置信号给到控制器,控制器给步进驱动发位置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回答电路图中Rsa,Rsb的作用再回复。

电流取样,也就是通过检测它两端的电压来测量电流,你这也可以取消,短接到地,然后用内部取样电阻。这玩意跟楼主的应用也是不相关呀,嗯,你这芯片驱动的步进电机目测带不动楼主这机构。步进电机,一旦丢步就像人拉稀,一下子就没力了,你这侧重点在于能不能造一个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而楼主这里是要控制两侧同步,是应用,选个力矩合适的步进电机,只管给驱动器发脉冲,恰当的加减速,及速度,给两驱动器脉冲要同步,出现误差杂回零消除之类,可不可靠。他不要管你驱动器用多大电流,发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闭环控制还是用步进电机,加反馈尺可以实现同步,反馈尺位置信号给到控制器,控制器给步进驱动发位置脉冲

步进电机高速运行中丢步就是“呜”的一声,没有然后了,高速运行中检测到不同步不知道有啥好办法能立马补救回来

网友(点评):
加反馈尺啊,动几步动到哪个位置停是反馈尺决定的,反馈尺位置电机不会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取样,也就是通过检测它两端的电压来测量电流,你这也可以取消,短接到地,然后用内部取样电阻。这玩 ...

你字多,你赢了

网友:
会不平衡,我们做的线扫模组设备,就是2个Y轴,用二套伺服电机在上银的模组上走,二边不平行,易将控制器烧掉。

网友:
一台设备气缸多了是不好!

网友:
取消一个电机,用一根同步带把两根丝杆连一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