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助下萌新

楼主(2021-09-22):
想问下我这个怎么可以镜像呢 四边都要这样镜像起来的一个箱子~跟着教程走 走不动了

网友A:
你要了解斜接法兰的建模原理,类似于扫描特征的运作方式,你把斜接法兰镜像后,相当于对面也要按照斜接法兰的建模方式运作,可问题是如果对面没有能建立斜接法兰的条件,所以就不能镜像。
你要检查的是你的建模顺序

网友(点评):
哈哈哈,难道这位大佬讲话这么温柔

网友(点评):
是难得;打错了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了解斜接法兰的建模原理,类似于扫描特征的运作方式,你把斜接法兰镜像后,相当于对面也要按照斜接法兰 ...

嗯嗯 可以铭记一下这个时刻;有大量的文字 还有用心建模的图片

网友B:
估计是镜像的基准面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镜像的基准面没选对。。。

谢谢你们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