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切割清单

楼主(2021-09-22):
怎么把切割清单下的英文改成中文呀?

网友A:
选中要改的列,右键-列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要改的列,右键-列属性

2018版没有列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8版没有列属性

我以为是说工程图,那个要编辑焊接轮廓的自定义属性,一般焊件轮廓默认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里。原始安装只有ansi inch和iso两个标准,可以自建,轮廓文件后缀名.sldlfp(可以看作只有一个草图的零件,但是有库定义),用sw打开文件夹,文件类型选所有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说工程图,那个要编辑焊接轮廓的自定义属性,一般焊件轮廓默认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 ...

谢谢!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自己动手翻译,英语的技能也能得以提升!

网友:
你要改什么?说清楚点,自己做库,才是王道,默认自带的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