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牌号的材料?

楼主(2021-09-22):
想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牌号的材料?

网友A:
老铁 这材料容易裂啊 你拿来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 这材料容易裂啊 你拿来做啥!

谢谢提醒!造纸设备上面的,一组托伦;需要复制一组备用

网友:
二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