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煤堆里是否有冻煤

楼主(2021-09-22):
谁知道有没有检测煤堆里是否有冻煤的检测技术,红外线不可行好像,只能检测表面温度,煤堆内部温度不好检测。
想得到一个立体的温度图

网友A:
首先得明确什么叫冻煤,它是否有可以度量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明确什么叫冻煤,它是否有可以度量的标准。

不管什么冻煤吧,就是能检测一堆物体内部的温度就行。红外线只能检测表面温度

网友:
将来能遥测月球内部温度了,就好办了。现在么插插温度计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冻煤吧,就是能检测一堆物体内部的温度就行。红外线只能检测表面温度

别局限在温度探测了,冻煤有什么特殊的特征
比如像冰块一样,或许可以用超声波探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局限在温度探测了,冻煤有什么特殊的特征
比如像冰块一样,或许可以用超声波探测呢

超声波行吗,一堆煤,怎么检测里面的温度

网友:
如果煤层不太厚,如果最低气温是零上,放上几天冰就化了;
如果检测煤的湿度,只能插入温湿度计,有没有非接触式不知道;
如果气温低于零度,煤粉的话只要插入一根棍子就够了,遇到阻挡要么是冰、要么是煤矸石、要么是大块煤;

要检测煤堆的含水量,可以用像粮食那样的取样器,取出来看看。

网友:
你查下“深度热像仪”的资料,以前在实验室听隔壁实验室一博士说过“深度热像仪”测物体内部温度。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楼上注意不错,

地震探测仪好像也是这原理

网友:
是的,工作原理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