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输气管小了 要换50mm以上的管子了,这个要报备吗

楼主(2021-09-22):
车间换了个12.1 m^3/min的空压机  现在输气管小了 要换管子,这个要报备吗?
另外这种换管子大小长度的设计,以及管路布置和安装是找谁来做的

网友:
我们厂里气管都是自己布的,七个气压的。

网友A:
储气罐和安全阀需要到当地质监局旗下的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报备并做定期检验,工厂内部管路最好找有资质的人员施工;具体看工厂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气罐和安全阀需要到当地质监局旗下的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报备并做定期检验,工厂内部管路最好找有资质的人员 ...

那管路设计呢 要不要资质和出图盖章

网友(点评):
主要看你们公司是不是上规模的企业(如果是化工等行业肯定得盖章),如果只有几十个人的普通私人工厂,一般后期都是直接改的

网友:
可以自己做,按最大工作压力计算管道壁厚,管道壁厚要考虑腐蚀裕量。如果自己实在不会计算,也不会布管,还是找专业人事做。找化工机械专业或者化工工艺专业的人去做,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简单。

网友:
你说的流量是工作压力下的流量还是标况流量?根据d=0.0188*(Q/n)计算管径。

网友:
专业的事情要由专业的人来做,特别是特种设备,如果因为自行设计而出现相关问题的话,是会受到一定的法律责任的

网友:
我们车间的管子也是我们自己铺的,没报备也没人查

网友:
说清楚,天然气?

网友(点评):
空压机,就是压缩空气。。。

网友:
去找设备部的大佬

网友:
这个最好是报备一下,否则后续出现什么安全事故,扯不清关系!

网友:
那玩意以前都是自己干,但是一些仪表和阀什么的有人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