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或者治具

楼主(2021-09-22):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或者治具,将图上的线路板拆分

网友A:
板厚是多少,我这就可以。

楼主:
板厚0.6
尺寸是7X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是多少,我这就可以。

板厚0.6
尺寸是7X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割机

网友:
这个在线路板厂生产时就开了V槽,你只要扳断就行,不需要 你买设备,只要跟线路板厂沟通就行,

网友:
做个相应的刀模,压力机稍微一压就能下来

网友:
玻璃PCB板,自动切割机

网友:
玻璃PC板挺好的,可以考虑一用!

网友:
看着像开过槽的,使劲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