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拉紧用钢丝的制作办法

楼主(2021-09-22):
想在直径1.5mm的钢丝的一头上面加一个直径3mm的障碍物,该钢丝用于拉紧组件,工作环境在500℃左右。一开始的思路是想将钢丝一头镦粗,但实际干起来较为困难。
各位高工们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简图见附图

网友:
在500℃环境下,钢丝仍要保持图示状态吗?3mm障碍物与钢丝如何连接有要求吗?镦粗可以做到。

问题是500℃环境,钢丝会变形。

网友:
拉力不大的话,参考自行车刹车拉线

网友A:
直接买根模具里的顶杆

网友B:
这个很像塑料模具里面的顶杆

网友C:
用模具顶针,SKH系列材质500度没问题吧,便宜实惠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具顶针,SKH系列材质500度没问题吧,便宜实惠实用

非常感谢,隔行如隔山,我这绞尽脑汁结果是注塑模的标准件,已经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像塑料模具里面的顶杆

非常感谢,隔行如隔山,我这绞尽脑汁结果是注塑模的标准件,已经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根模具里的顶杆

非常感谢,隔行如隔山,我这绞尽脑汁结果是注塑模的标准件,已经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