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制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1-09-22):
设计一种压制机构 一开始直接3个导杆缸,直接卡死,不得已自制两个浮动接头,但是这个外观实在不敢恭维,新设备又有这样的机构,集思广益.........

网友:
两边换成导轨中间用大缸径的气缸行吗

网友:
为啥自制浮动接头?

网友A:
干嘛用三个气缸呢,这种结构中间用一个大的气缸,两侧加导轨导向或者光轴导向就可以了啊,还能保持整体的平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三个气缸呢,这种结构中间用一个大的气缸,两侧加导轨导向或者光轴导向就可以了啊,还能保持整体的平 ...

为了压力均匀 有旋转的刀具  刮物料的边缘,只用1个气缸 就怕有的地方  抖动

网友:
中间用大气缸,把压面的零件做大,覆盖到物料边缘,两侧用导杆导向并加强整体结构刚性

网友:
两边加了导向,怎么会抖动呢,刚性做好些,除非你的导向间隙大,不然不会有抖动产生的,你这个三个气缸一起动还不好控制,怎么能保证三个气缸同时下降到一个点或者一个平面。

网友:
机械设计完丢给电气一句话 保证3个气缸同步动作 你看电气什么表情 你能保证3个气缸同步上下,电机都不敢保证 何况是气缸 你觉得哪里有抖动 哪里就加个导杆  如果 将来3个气缸有一个气缸坏了 另外两个气缸拼命压 另外一个气缸拼命拉

网友:
  为啥不是三个气缸独立控制呢?每个气缸下端的压板直接的间隔控制在2mm之内,对你这个应用完全没有影响。反正我用多气缸是无法同步的,无论怎么加导向。另外,导向加多,必然卡死。

网友:
用了导杆缸还要加浮动接头
换普通气缸+浮动接头,四周装同步升降器,要么加连杆结构做同步平衡,要么舍弃气缸直接用丝杠+螺母+带/链同步传动+电机

网友:
冲床结构,中间一个摆轮,两边导轨

网友:
你这。。。不憋死才怪了。两边搞导轨啊怕个啥

网友:
在阅读了您的要求以及各位同仁的观点后我给您一个建议,其实您现在用3个气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平面的输出力是均匀的同步的,保证平面与工件之间的接触点所受的力都是一致的。其实我个人是同意楼上所说的,使用大缸径的气缸配合导杆导套一同实现。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导柱导套之间的配合需要紧密配合又不卡死,以往我们做的是通过打胶固定的方式来保证导柱导套之间紧密配合却又不卡死,有兴趣的可加我微信:15218517407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三个气缸是无法实现同步的,即使你在调试的时候让他们同步了,但是只要出现一点气压波动那就白费了之前的调试,同时对于带导向杆的气缸均不配浮动接头。建议使用大缸径的气缸配四个导柱导套使用,但是要注意导柱导套配合不能有大的间隙,导套建议选用无油衬套,带軸肩,沉套固定孔给十条的间隙,同时在上下工作台上留销钉孔作为安装基准,安装时将每一个板用销钉固定限位而后往衬套固定处灌胶(680厌氧胶)待固化后再进行下一步安装。若需要参考结构可加微信15218517407,免费提供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三个气缸是无法实现同步的,即使你在调试的时候让他们同步了,但是只要出现一点气压波动那 ...

是不是2根导向比4根导向更好点?满足要求也不容易卡死

网友:
2边气缸  后面施压  中间那个运动就行

网友:
如果同步性要求的高,那么久不能用这种机构了,用连杆机构,
记得在社区里某个帖子里看过。横向运动变垂直运动,类似与剪刀叉,

网友:
4根导柱,中间加2个限位柱(可调),中间一个方形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三个气缸没办法同步的啊,需要增加整个机构的导向杆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