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的屏蔽层受损后就不能被压线块压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22):
线缆的屏蔽层被剥开后 就不能被压线块压紧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谢谢!

网友:
看你的图示,摩擦力不足吧,更换压线块形状和材质。

网友:
屏蔽层是一层金属,破损后,整体的平整性刚性改变了,内部线缆有弹性变形就会翘起。换个C型的压线块包住,实在不行自己钣金折一个长一点的扣住。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看样子是东西质量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