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改变颜色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2):
没有动到颜色,保存后尾巴变成了灯的颜色,变透明了,怀疑内存不够,关了重开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修改一下外观看看。。。。选中变色部分,右键图标菜单外观点开看看有没有类似灯颜色的设定,如果有删掉就行(一个X),但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的,一般车尾是应该有车灯的

楼主:
前面调了不行,后面好像是复制外观给恢复了,可以了。

网友:
就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建模

网友:
这个要在渲染模式下面才能看的清楚了咯!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先把历史外观全部删除了,然后再重新编辑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