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里怎么画能圆滑起来

楼主(2021-09-23):
他是一个斜面,但是那里有一个圆角,这样就会缺一块料,画图有什么方法能让这里圆滑过渡吗

网友A:
是不是倒角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倒角大了

不是,要求就是这么大

网友B:
90°圆角最后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圆角最后倒试试

那样就做不出来了,不能最后一步

网友:
在斜面和直面交线处先倒个小的R角,再倒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真的只能按照这么尴尬的尺寸来的话,那么实际做出来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N边曲面试试看

网友:
确定点和引导线的话,可以直接拉伸曲面再填充,具体形状看你引导线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