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孔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21-09-23):
万向节的杆,网上找到的成品图,和分解后的接杆图。我就关心这个孔是什么加工的,用什么设备?要考虑到效率,不是做样品。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铣刀干出来的,不过需要工件或者刀具摆动才可以。铣床来个第四轴就搞定了。不过要看图纸的。

楼主:
我是觉得市场上这个产品也不少,应该有合适的专机在生产吧。求购

楼主:
完蛋,社区也没人了解

网友:
有没有可能先用钻头钻孔,而外面的球型是挤压、红冲等工艺直接成型,最后再成型一下异形孔。加工中心按效率和成本来说做批量就这个不太现实,看你组装图上的零件好像就是模具加工的

网友:
没看到是哪个地方?

楼主:
球头上面的相贯交叉孔,在两头形成的梯形孔

网友:
图二像是风炮接头

网友:
4轴应该可以。

网友(2021-11-03):
工件上回转台铣削。

网友:
感觉像铣的,但想要效率还是冲压比较好吧

网友:
四轴铣可以做到,刀具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