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箱体之间连接卡扣形式是怎样的

楼主(2021-09-23):
请教一下,通常像图片中两个塑料箱体 外边看不到螺丝的卡扣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你怎么知道背面没有螺丝呢

网友:
背面或者底部,应该是螺丝紧上

网友:
这种较大的结构件一般会采用卡扣加自攻的形式

网友:
这种比较大的多数用滑扣,螺丝在底部固定

网友A:
如果这个是那种没螺丝的话,可能是内卡,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多层盖板,外边卡扣遮挡里面螺丝,没见到实物不太清楚,不过我说的这两种都看不到螺丝,你可以参考手机后盖板那种的形式,我感觉还行

网友B:
这是个啥造型挺别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造型挺别致。

可能是监护仪之类的,上面的数字应该是氧气的出气速度啥的

网友:
看看有些计算机箱也是用卡扣型式。塑料件用卡扣更好。有一本《塑料件卡扣设计》大致书名是这个,搜电子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是那种没螺丝的话,可能是内卡,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多层盖板,外边卡扣遮挡里面螺丝,没见到实物不太 ...

手机盖板都是热熔胶了。

网友:
倒扣的形式,把前壳和后壳合起来, 在外面看就看不到有螺丝

网友:
这个注塑件常用

网友:
外壳卡槽镶嵌进去,内部肯定有螺丝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