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基本功

楼主(2021-09-23):
以下螺纹标注的含义是什么:

M6×0.75-5h6h-S-LH

看看三年前的知识点,都忘差不多了

网友A:
M6是螺纹公称直径
0.75是螺距
5h6h是螺纹精度等级
S不知道
LH是左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是螺纹公称直径
0.75是螺距
5h6h是螺纹精度等级

S代表旋合长度为短旋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S代表旋合长度为短旋合

学习了 我还以为是 单线的意思。

网友B:
以下螺纹标注的含义是什么:

M6×0.75-5h6h-S-LH
螺栓公称直径6mm,螺距0.75mm ,中径公差5h,大径公差6h,短螺纹,左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公称直径6mm,螺距0.75mm ,中径公差5h,大径公差6h,短螺纹,左旋,
不知道对不对?

牛掰

网友:
基础知识重要哦

网友:
严格说左旋标致要在螺距后面。

网友:
以我三十年的功力判断,这是一段螺纹

网友:
5h6h应该是5h6H

网友:
这东西老夫自从大学学过以后,工作40年从来看到这样详细标注螺纹的,也没有接触过螺纹精度的检测,只是用样规(通和止)检测过螺纹精度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种基本功式标法

网友:
螺纹 螺距精度 长/短旋合 左旋,我擦
我居然这个都懂

网友:
学习了,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