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螺纹

楼主(2021-09-23):
各位大佬,对于55度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T7307-2001)与55度密封管螺纹两者之间的螺纹有什么大的区别吗?55度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T7307-2001)与锥形螺塞配合能达到密封要求吗?

网友:
直螺纹G与锥螺纹R的区别。
大多情况下,锥螺纹都可以达到密封要求。

网友:
1.两者区别在于密封管螺纹外螺纹有斜度。
2.锥形螺塞我记得牙型是60°的牙型不同。

网友:
严格的说还得看你使用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
准确的说是牙高不同,,,,,,

网友:
一直一锥。
可以,加生料带。

网友:
区别还是有些的,密封的效果不同了!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是可以的,以前干维修的时候发现即便是M的螺纹,你生料带缠多了都不漏气,最直接的就是1分的同M10×1的拧一起,但是这东西能经得起几次拆装就不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