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剖中剖是否可以

楼主(2021-09-23):
装配图中可以使用剖中剖吗?麻烦解答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剖中剖是否是标准画法

网友:
坡两次就行了

网友A:
机械制图--——特定画法(GB/T 16675.1—1996)
剖中剖画法

https://m.ttcad.com/news/jxzt/9065.html

复合剖视图
https://club.6parkbbs.com/chan2/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3493034

两个剖面的剖面线应同方向、同间隔,但位置要互相错开

网友:
1.这种画法在装配图中很常见,
2.剖中剖是否是标准画法,就看你怎么理解标准了,GB/T 4458.6-2002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

网友:
可以,剖面线有明显的界限和不同

网友:
可以,只要能表达清楚零件与零件的关系就行。

网友:
可以,在一些特殊的位置只能使用剖中剖了

网友B:
一下引用手册内容:
在剖视图的剖面区域中可以再做一次局部剖视图,两者剖面线应同方向、同间隔,但要互相错开,并用引出线标注局部剖视图的名称,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特定画法(GB/T 16675.1—1996)
剖中剖画法

哪来的老古董还96版

明明是简化画法,哪来的剖中剖

网友:
单独做一个剖视图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剖开太多,别人看着也会迷糊。。。

网友(2022-02-22):
引用 网友B:
一下引用手册内容:
在剖视图的剖面区域中可以再做一次局部剖视图,两者剖面线应同方向、同间隔,但要互相错 ...

学习了,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