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小东西

楼主(2021-09-23):
大家帮看看,这个小东西叫什么,应该是用在美制管道口的可旋转接头,不知道名称找不到这种标准件.

网友A:
这是滚轮啊

网友:
不是写得很清楚是滚轮?

网友:
结合楼主的描述这应该是个扩口式接头,那么可旋转的意义不大。

网友:
这个好像是传动轴上面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滚轮啊

滚轮轴承是国外名称直译的,但是我看中间孔带公差,不像是轴承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