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在线智能监测

楼主(2021-09-23):
风能作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根据我国900多个气象站将陆地上离地10m高度资料进行估算,我国平均风功率密度为100W/m2,风能资源总储量约32.26亿kW,可开发和利用的陆地上风能储量有2.53亿kW。近年来,风力发电也在我国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东南沿海及其岛屿,为我国最大风能资源区;内蒙古和甘肃北部,为我国次大风能资源区;黑龙江和吉林东部以及辽东半岛沿海,风能资源也很丰富。

随着风能的需求增大,风力发电所面临的问题也慢慢展现出来。风机一般建立偏远的地区,环境非常恶劣,风机不稳定的运行环境使得机组的故障频发,导致停机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同时高额的维修费也是风电机场面临的棘手问题;除了外在,长时间的运行,设备器件本身的磨损也是一大隐患,加上风机本身就很高,不及时发现处理维修,同样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故障预测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风机故障的发生,当下最好的做法就是对风机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的监测。

那么从哪几个方面去监测呢?

1)温度。风机绕组在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温度过高会使元器件加速老化影响整个风电机的寿命,而能够在机组温度过高或者即将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预警,可以有效地对风机进行保护,大大地延长风机的使用寿命。

2)振动。转轴窜动过大或联轴器连接松动,造成风机叶轮磨损或积灰,出现不平衡,轴承磨损或损坏等等。这些都是造成风机振动的原因,及时地收集振动参数进行对比判断,可有效防止事故发生。

3)噪音。风机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轴承,轴承产生噪音的原因有很多,长时间运用后缺乏润滑油会产生噪声,轴承磨损导致间隙变大、轴承松动都会产生噪声,给噪声大小给定一个范围,用传感器接收参数就能有效的判断出问题的大小。

还有其他哪些方法呢?

网友(2021-12-08):
需要监控什么参数就弄对应的传感器,各种不同的传感器的协议和一个数据采集器进行配对,然后数据传到云端,显示在客户端,通过分析各种曲线来判断设备运行状态。一个常见的例子,环境监测仪,它可以监控风速,风向,温度,湿度等参数,也无非是把这些传感器的协议和采集器进行协议匹配,采集器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通过客户端的不同UI展示出来不同参数的参数曲线。

网友(2021-09-24):
国家大力投资的重点方向

网友:
确实值得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