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工业机器人结构设计过程

楼主(2021-09-23):
设计一款工业机器人,

1、首先得明白技术要求(臂长、速度、环境、负载、轨迹、角度范围、轴数等,需要进行动力学计算可以利用ADAMS求解计算);
2、然后构思传动方式,绘制简图;
3、3D建模画出大致形状,从末端开始建模,同时进行选型计算(例如计算负载运动情况:转动惯量、加减速度、最大扭矩等,然后选择相应电机和减速机,根据电机和减速机的尺寸绘制六轴结构模型)

4、待大致模型搭建后,开始进行力学分析,和铸件减重优化,这个过程相辅相成,可以利用ANSYS求解计算(这个要考虑重心位置、最大启停转矩、最大冲击转矩等;速度、重量、减速机和电机这之间需要不断平衡各参数,尽可能达到最优,这一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5、各轴细节优化
6、校核计算、资料整理
7、出图

网友A:
传动出来后,应该做选型计算,再做3D设计。否则,有可能返工的地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出来后,应该做选型计算,再做3D设计。否则,有可能返工的地方很多。

选型和3D要同时考虑,选型计算需要考虑重量和形状(转动惯量)

网友:
说的挺全面,基本上是这个流程的!

网友(2021-11-08):
有相关的资料吗,我想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