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垫导轨不能垫滑块

楼主(2021-09-23):
惯例 我也知道是一般垫导轨,不垫滑块,什么原因呢?被问住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
基准面要平,导轨面刮研一下

网友:
所谓的刮研机床就是指刮研放置导轨的平面,保证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哪个方便垫哪个,一般导轨容易垫

网友:
我接触的都是垫滑块,不知道和楼主的意思是否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侠,感谢回复。
昨晚我又思考了一下,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正:
1.垫导轨增加的重量多,
2.垫导轨需要焊后加工,加工工序稍微复杂一点,如果垫的薄有焊接应力释放的风险
3.垫导轨可以同工序加工,精度高,装配简单
4.垫滑块,滑块的垫块是分开加工,有厚度误差5.滑块的垫块加工容易
6.如果垫高的尺寸较大(较厚)固定滑块和垫块之螺丝需要比较长,受力不好
7.垫滑块装配稍复杂,不利于找平。

网友:
我接触的都是垫滑块

网友:
目的不同吧

网友:
问题的本质在于:首先应将两条导轨铺设成两条平行线,各自的直线度,相互的平行度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精度,这一步与滑块无关,如果导轨安装面的加工精度不能满足要求,就需要在装配过程中采用修、垫、调的手段来实现;其次,滑块与联接体装配后,其轴线也应该成为两条平行线,各自的直线度,同轴滑块的同轴度,两组滑块轴线的平行度,两组滑块轴线间距与导轨轴线间距的尺寸偏差等等均应满足技术标准要求,这些是滑块的问题,如果不理解,换个角度想:如果装配时,先将滑块与连接体联接后,再将装配后的滑块组“套”进导轨,能否做到?理论上应该做到,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场合至少很难做到。所以,导轨是导轨的问题,滑块也有滑块的问题,不存在“只能垫导轨,不能垫滑块之说”。不信的话可以试:调好导轨(带滑块),将滑块逐个与连接体紧固,每紧固一个滑块后测量驱动力,你会发现有时仅仅在一枚螺钉带力后,驱动力陡增,何故?

网友:
垫滑块调整点太多,精度不易保证。一般选择操作方便,精度容易保证的方法。

网友:
一般垫导轨,因为导轨很长,垫多一点点对平行度的影响不大,有利于精密调校,假如垫滑块,只垫一点点都会翘起较大的角度,容易垫不准。而且滑块的螺丝孔只有4个,万一垫高了导致少牙会对强度产生影响,而导轨螺丝特别多,而且底部螺纹孔一般是基板可以做很深,不会影响强度,退一步说导轨少一个螺丝有时候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侠,感谢回复。
昨晚我又思考了一下,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正:
1.垫导轨增加的重量多,

还是靠机加工来保证吧

网友:
做过多年装配的人员表示都垫过,一般来说哪里不行垫哪里吧,滑轨安装面和滑块连接板都是机加件,哪个加工有问题就垫哪里

网友:
垫 滑块也有。。

网友:
这个“垫”有几层意思,你是指哪个?
1. 高度不够,需加高,比如驱动部件高,滑轨矮,要垫高;
2. 不平行,要垫平。
如果是高度不够,个人建议垫滑轨,这个单从滑轨的受力、安装来说更合理,如果垫滑块,人为的增加了弯矩,相当于降低了滑轨寿命,系统刚性降低。
如果不平,个人觉得两者都可垫,但优先垫滑轨,滑轨的制造精度是挺高的,基准安装面不平,肯定先把滑轨调平了,否则滑块跑起来也是不平,当然这个在成对的滑轨应用时很重要,单根滑轨相对简单。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很到位

网友:
如果导轨不垫高  灰尘容易在导轨附近堆积  油渍也堆积  万一有水  就会泡在水里   你看机床的导轨都是垫高  如果不垫高  什么碎屑  切削液  油渍都浸在导轨上  几下就坏了
有人会说外面有钣金防护  其实外面钣金只是防一部分   修机床时里面都是厚厚的碎屑  还有水  油渍  所以  要凸出来  弄高点

网友:
楼主这提问显然让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楼主描述的垫高是指地基,墙脚石,而不是平不平需要修正。垫滑块,显然受力偏载,头重脚轻,外观就莫名的不协调,还有18楼说的,垫导轨能一定程度避免污染

网友:
大侠可以垫滑块,精度要求高可以要求供应商滑块配磨等高

网友:
滑块哪里垫多了不稳啊

网友:
两者都可以垫高,无所谓的,我有些项目就是垫的滑块,有些垫的是导轨,甚至垫滑块的情况还多一些;这样加工件能小一些,成本低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调整两根导轨的平行度,那必须是垫导轨!

网友:
受教了,感谢各位社友。

网友:
其实我做过和楼主一样的玩意,也是无杆气缸的左右拉,左右缓冲器,垫滑块和导轨看楼主自己,在考虑重量的情况下还要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