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腰孔配打螺丝孔问题

楼主(2021-09-23):
SOLIDWORKS你们腰孔配打螺丝孔都是怎么打的啊?有快捷方法吗?没有中心
我知道做辅助线或者曲面可以打,但是这种方法也太慢了,腰孔多的话就很麻烦了。大家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呢?请教大家。

网友:
腰孔草图不可见吗,,,

网友:
1腰孔有中心腰孔,2,可以拖动复制,设置腰孔相等,3.可以先将一头与下零件的孔中心重合,然后回头去除参考移动尺寸。
我感觉速度也还可以啊。不过想想,确实很多时间都花在打这些孔上面了。

网友:
先打孔再做腰孔就好了,也比较符合实际加工
或者先做腰孔,然后将腰孔的草图设为可见,再打孔,最后再次隐藏草图

网友:
画腰型孔的时候,有个中心点的啊,再配打孔零件表面,先做一个草图,让腰型孔草图可见,投影下去就好了啊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9-24 07:57腰孔草图不可见吗,,,
要一个个去设置显示。。麻烦

网友(点评):
为什么需要一个个去显示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9-24 08:071腰孔有中心腰孔,2,可以拖动复制,设置腰孔相等,3.可以先将一头与下零件的孔中心重合,然后回头去除参考移动尺寸。

我感觉速度也还可以啊。不过想想,确实很多时间都花在打这些孔上面了。
太麻烦

网友(点评):
没三维软件时,中国人不画图了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24 08:47先打孔再做腰孔就好了,也比较符合实际加工

或者先做腰孔,然后将腰孔的草图设为可见,再打孔,最后再次隐藏草图
先有腰孔,在打下面的孔

网友(点评):
你实际加工时先加工腰孔?

楼主:
|oh小二发表于 09-24 08:56画腰型孔的时候,有个中心点的啊,再配打孔零件表面,先做一个草图,让腰型孔草图可见,投影下去就好了啊
这样太慢了,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什么叫麻烦

网友:
显示腰孔的草图,中心就找到了。

网友:
所谓麻烦不过是借口,你有回帖找借口的功夫,早把这些孔画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慢了,太麻烦了

你打螺丝孔,也要做草图,画点啊

网友:
这个腰孔没办法,我都是草绘拉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