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及螺栓头部硬度问题

楼主(2021-09-23):
内螺纹表面要热处理吗?
如果中低碳钢如果不热处理,硬度不够吧?
经常发现现实中经常出现螺纹表面硬度不够,磨损严重,滑丝的现象;还有螺栓头硬度不够,使用扳手拆装时发生挤压变形(外六角、内六角表面)

网友:
可以参照12.9级螺栓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23 21:28可以参照12.9级螺栓的热处理工艺
并非所有螺纹连接都需要达到12.9级那么高呀,材料这可能是低碳钢

网友:
改设计成螺母,或者加厚,内螺纹热处理可行性似乎不大(除非就像螺母差不多的零件)

网友A:
如果是经常拆卸的地方,建议,第一,内螺纹装保牙套,第二,紧固螺丝使用铝材螺丝。

网友(点评):
做过实际东西吗?

网友:
设备上开螺纹内孔,适合于半永久或永久紧固的场合,经常拆卸用螺母。螺纹内孔不适合热处理,相反,在做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时,一般要保护内孔。内外六角调制加淬火可以解决,更实在的方法是用锻件+冲压,可以免于后续的热处理。

网友:
内螺纹一般不热处理,易变形。
内螺纹出现拔牙滑丝,一般来说是配合长度不够或扭矩过大造成。
螺栓头部出现问题有硬度不够的问题,扭矩过大也会造成损坏。用扳手紧螺栓不能有多大力使多大力,生怕拧不紧,就容易拧坏。拧内六角螺栓时一定要内角扳手吃稳再使力,否则容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经常拆卸的地方,建议,第一,内螺纹装保牙套,第二,紧固螺丝使用铝材螺丝。

有的,我们做的设备,经常拆卸的地方,螺丝都用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