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RV齿轮箱能否用于增速传动?

楼主(2021-09-24):
如题,谐波RV齿轮箱能否用于增速传动?

网友:
增速???
RV和谐波不是一样东西。

网友:
不会是想输出轴做电机输入轴,这样就可以实现增速这个办法吧

网友(2022-04-02):
1.看你负载情况,看减速机输入是否能承受这么大的负载。
2.最终速度要在减速机输入端轴承转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