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平行度,同轴度怎么检测

楼主(2021-09-24):
平面度,平行度,同轴度怎么检测,有什么专用的设备,对检测不了解

网友:
平面度是对单个结构要素的形状作的要求。平行度,同轴度是对两个结构要素,且一个以另一个为基准作的要求。

所用的主要检测工具是百分表。建议看看测量与互关那本教材。

网友:
百度都有吧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百分表 具体用法书上百度里都有 我司一般多用三坐标

网友:
三坐标,三次元都可以测量,如果有理石平台也可以测量平行度的

网友:
这个也要看具体零件,条件合适一个百分表就能全搞定。

网友:
百分表,三坐标都可以

网友:
全部都给检测,这下比较难了咯!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上检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