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丝杠的检测

楼主(2021-09-24):
论坛的各位大神,朋友给了几根旧的导轨丝杠,不知道是好是坏。请教一下怎么来检测这些导轨、丝杠是不是好的,能不能用。需要检测哪些项目,有没有检测方法可以推荐。

先行拜谢了!!!

网友:
用千分表打水平试下,最省钱的办法

网友:
一般都是千分表打精度

网友:
、我觉得也就能从外观上看看,磕碰,磨损啥的其它不太好做判断。

网友:
导轨丝杠属于传统零部件,应该有检测标准,按标准中的检测项点去检测。

网友:
滑动滑块和丝杆螺母看看是否顺畅,打表看看是否变形弯曲。要求不高可以用上,不然不建议用二手,特别是丝杆,二手的长度往往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为了用上只能凑合

网友:
还是用千分表的多!

网友:
可以参照JB/T7175.4—2016滚动直线导轨副验收技术条件或JB/T12603.2—2016滚柱直线导轨副精度检验。

网友:
导轨的平行度和顺畅度,丝杆的话是导程差轧制在五丝以内,C5是3丝以内。不过我们公司要求轧制就在三丝以内。螺母的话就需要调试以后才知道。

网友(2022-11-07):
你这问题有点屌,导轨丝杆都属于精密零件的,你这外行还想检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2024-11-02):
应该是检测安装后的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