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SolidWorks中这个要怎么配合?

楼主(2021-09-24):
箱体通过挂钩在圆柱导轨上运动,挂钩与圆柱导轨通过滚子接触,那么滚子应该和圆柱导轨使用哪种配合接触,才能实现箱体相对圆柱导轨运动。求解答

网友:
这种结构好奇怪,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
没必要做的这么复杂啊,只要箱子的侧面和导轨的一端做配合就行了

网友:
两个方向上保持相切

楼主:
|牛大吉发表于 09-24 13:55两个方向上保持相切

我也是做的相切,在直导轨上确实可以运动,但是设计要求导轨有要有一定角度的弯曲,该怎么配合呢?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9-24 12:55这种结构好奇怪,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主要是为了方便箱体拆卸,箱体本身是运动件

楼主:
和直导轨相切确实可以,和弯曲导轨要怎么配合,

楼主:
和有一定弯曲角度的圆柱导轨该怎么配合呢?三个滚子都与圆柱导轨相切配合我试了,约束不住,会报错

网友:
箱体上画悬空的草图点,与导轨中的轴线(也用草图曲线表示)重合

楼主:
和有一定弯曲程度的圆柱导轨该怎么配合?三个相切配合约束会报错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4 16:35箱体上画悬空的草图点,与导轨中的轴线(也用草图曲线表示)重合
导轨弯曲也适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弯曲也适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有一定弯曲程度的圆柱导轨该怎么配合?三个相切配合约束会报错

之所以报错,是因为过约束了。
实际上这四个轮子在曲轨上相贴合,架子是不能固定的,得有一定的旋转自由度。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4 16:54

确实是要实现图片这种运动,后来考虑到方便拆卸箱体的情况,所以设计成我画的那样。我的那种方法想实现这种运动该怎么配合呢?请指点一下

楼主:
|forbetter发表于 09-24 16:59
之所以报错,是因为过约束了。
实际上这四个轮子在曲轨上相贴合,架子是不能固定的,得有一定的旋转自由度。

确实是这样的,需要旋转自由度。我画的图导轨与挂钩的实际接触部位是滚子与圆柱导轨,理论上滚子是可以实现随着圆柱导轨弯曲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应该滚子应该怎么与圆柱导轨配合呢?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4 16:54

我画的图中上半部分箱体上的每个挂钩包含有3个滚子,这三个滚子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挂钩沿着圆柱导轨行进的,所以我想请假一下我这种画法的情况下,滚子该怎么与圆柱导轨配合,实现图片的这种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图中上半部分箱体上的每个挂钩包含有3个滚子,这三个滚子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挂钩沿着圆柱导轨行进的, ...

你是要做动画,还是要跑模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图中上半部分箱体上的每个挂钩包含有3个滚子,这三个滚子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挂钩沿着圆柱导轨行进的, ...

可以把相切配合逐个滚轮的加上去。我想可能是每个滚轮的“恰当角度”是不一样的。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滚轮拥有“独立”的自由度?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4 17:50
你是要做动画,还是要跑模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

动画加仿真分析都要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的图中上半部分箱体上的每个挂钩包含有3个滚子,这三个滚子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挂钩沿着圆柱导轨行进的, ...

你说的理论有问题。

网友:
做个相切的辅助圆,使辅助圆与圆柱导轨同心。

网友:
要保证相对运动 1、导轨的的位置要固定住,2、箱子的位置要固定住(保留一个平移的自由度),3、至于导轨与滚子的配合,其它人已经回答了,保证两圆柱面相切即可(如果向看效果,在运动仿真做效果会更好)。
如果还不太清楚,可以看看SW的教程,啥都有,希望对你帮助。

网友:
你咋那么轴呢,都告诉你了,做一个小零件放边上,按照轴的位置打个孔,直接同心轴配合就完了
这个小零件,你就当它不存在就行了,起个辅助装配的作用

为什么非要去弄的这么复杂,SW这软件本身就很神经质,你就算今天装配得好好的,说不定过几天打开全红了,你光去改就得一两天
所以能简单就简单点!

网友:
别的不说 能把原点隐藏不?

网友:
要弯曲的话,你这个结构本身能不能弯曲得了呢

网友:
你是要做动画,还是要跑模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4 16:54

请教一下你这个动图使用了什么配合?

网友:
这个方形没办法直接和圆管装配,需要做个辅助装配基准来用了。。。

网友:
三维上应该做不到导轨随着运动弯曲吧,那就真牛了。画成直导轨,就是直导轨啊。用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