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注问题

楼主(2021-09-24):
请问这里的0.1底下画一横线是指什么意思?答案在4楼~

网友A:
说白了,图样是采用了夸张画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图样是采用了夸张画法的

学习了,这么看这0.1的尺寸在图面上确实是画大了的,谢谢魍大侠~

网友B:
这个有意思,居然还有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现在在3D里面不用了吧。都要真实投影才能标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条线在尺寸标准里面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意思,居然还有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现在在3D里面不用了吧。都要真实投影才能标注。

用草绘,然后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条线在尺寸标准里面怎么搞出来的??

用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