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墙壁与中间盲孔的通道孔如何加工?

楼主(2021-09-24):
我们拆开了一台设备,上面有一个零件,从正面看是3个孔,左右是两个通孔,中间一个是盲孔,但是,左右两个通孔与中间盲孔的墙壁各有一个孔,打通了左右孔与中间盲孔的通道。

请问左右墙壁上的孔怎么加工出来?
第二张图是从正对着的另一面看到的。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T型铣刀+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就能加工

网友:
楼主看仔细,像是相贯线形成的孔

网友B:
图上看不太清楚,不过,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电火花加工一些特殊位置的

网友:
这种刀尺寸合适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看不太清楚,不过,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电火花加工一些特殊位置的

左右孔和中间盲孔的墙壁有10mm多。对电火花加工工艺不懂,看不懂相互垂直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铣刀+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就能加工

没有理解您说的T型铣刀的加工方法。两个孔是相互垂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理解您说的T型铣刀的加工方法。两个孔是相互垂直的。

就如同4楼说的,这个所谓的“孔”是两个圆相交,形成的破孔

网友:
可以直接从最外侧往内部盲孔打孔,然后再补上最外侧的2个孔

网友:
就是破孔吧哈哈

网友(点评):
不是破孔。墙壁厚度10mm以上。

网友C:
楼主要不做个图来描述一下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同4楼说的,这个所谓的“孔”是两个圆相交,形成的破孔

不是破孔,是要加工出来的,是设计的压力流体的通道。但不知道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做个图来描述一下比较适合

手边没有电脑,回去了补个CAD图,还是容易看懂CAD图。

网友D:
一般都是从外侧打孔,再把孔堵上,气(油)阀中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从外侧打孔,再把孔堵上,气(油)阀中常见

这个从外观看没有工艺孔,机加工件外观也没有没有喷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从外观看没有工艺孔,机加工件外观也没有没有喷漆

那就可能是铸造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可能是铸造出来了

不是铸造件。

网友E:
指铣刀斜着干的吧?

网友:
5轴铣床搞的吧

网友:
难不成为了这个孔专门做一个工具?比如90度转角,用钻头铣刀处理?

网友:
孔道加工

网友:
类似液压集成块的偏交孔

网友:
自己做三维了的话来个三维剖面看下。

网友:
大半可能是铸造后加工的,
只不过是大部分面都经过加工了,而且流道经过去毛刺等处理,又经过使用,铸造痕迹几乎看不出来了。

这就是铸造后没有经过加工留下的痕迹

网友:
楼主从来没看过牙科吧,这孔可用牙科钻加工

网友:
从侧面加工出孔后再把工艺孔焊死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铣刀斜着干的吧?

应该是铣刀两边斜着干出来的!

网友:
我们的做法,从左至右,打穿他们,再把两端补焊起来

网友:
从上下两个图片看,零件两侧面上的外边都是小直径的孔,但三孔深入后,到了中间内部,所处的孔径都加大了,这样加大的孔直径就会与相邻的边孔接触贯通,就会形成孔之间的通道,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