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分割零件尺寸后 插入折弯功能报错问题

楼主(2021-09-25):
零件使用分割功能后,将侧板分割出来,然后插入折弯后没问题,但修改了零件尺寸后,侧板尺寸也变化了,但插入折弯功能报错了,显示您必须在圆柱面的结束端面上选择一固定平面。我的猜想是不是修改了零件后,插入折弯的固定面没有了,然后编辑上也没得重新选择,所以这个是不是SW的BUG呢

网友A:
bug只存在于官方宣称的功能没有实现,官方根本没宣布有这项功能,而你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有那个功能,那不是官方的问题,那是你自我检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g只存在于官方宣称的功能没有实现,官方根本没宣布有这项功能,而你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有那个功能,那不 ...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就是发现了问题,然后分享出来,看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B:
不是的,没有去参的分割体,都会出现这种复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没有去参的分割体,都会出现这种复杂的情况!

没有去参的分割体是什么意思?我删除错误特征后,重新插入折弯后修改尺寸后也没报错了,所以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