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公差

楼主(2021-09-25):
一般的非标设备经常要用到轴承,尤其轻载场合深沟球轴承很多,而关于它的公差配合,问10个人可能有10个答案,更有的回答你看工况和场合,可谓千差万别

这几天问了很多个老的少的感觉答案不尽人意啊,下面看图片 这个应该是非常经典的应用场合了吧

1.球轴承与轴的配合

图中为K5h6,什么意思呢

这处配合选基孔制,手册上推荐的一般优先配合你要是照着来你就输了,你敢选m6 k6的轴车间能把你骂死,这是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老机械工程师推荐我的用k6,结果被车间骂了,甚至网上很多人还总结此处可以用k6的轴,还写了一堆总结,我也是醉了

那么此处为什么不能用k6轴? 手册上写了k6与H配合用铜锤打入即可,可实际上铜锤打不进去,被车间骂,老师傅的经验不管用,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里我们要知道推荐你用基孔制,并不代表轴承的内径就是H,实际上0级轴承的内径公差相当于尺寸公差的K5,

手册上写了0级轴承的公差在在零线下方,这就正好是K5或者K4

看出问题没有?你选k6的轴,然后轴承的内径是K5,这个配合你用铜锤打入试下?

所以这里选的轴是h6,选js6 也是可以的,选g6就是最小间隙配合了,轻载或者无冲击也可以的,但有点勉强

2.再看轴承外圈

此处应该是过渡配合

手册上说用基轴制,其实轴承的外圈大约是 h4,轴承的外圈公差和尺寸公差一样位于零线下面,知道了这一点,轴承座的孔就知道应该选H7或者Js7,G7是不可以的,因为此处选H7都有点勉强了

3.链轮或者齿轮的内孔

轴选h6的话,轮的孔选G7或H7都可以

总结: 这3处轴就选h6 孔就选H7,千万不要为了内圈过盈选k6/js6的轴

补充内容 (2022-6-28 14:04):
1.轴承内外径公差一般-1丝到-2丝,内径是K5或者K4,外径是h5或者h4;
2.很多厂都是H7/h6组合,轻载没问题;
3.用k公差很难安装,不推荐使用;
4。轴的公差取j6,h6,绝对不能取h7,g6;
5.外壳孔公差取j7,H7

网友A:
个人认为老师傅的建议没错,设计手册也没错。之所以出现”用铜锤无法打入”的问题,是车间师傅和设计者都有疏漏!
轴承孔的圆柱度和粗糙度,
设计者按手册上标注了吗?
车间按图纸上精度加工了吗?
公司向组装师傅提供压入轴承的工装了吗?

除了在机床厂上班时,以上3条都符合了;其余大小公司没见过一个全符合的!
过程都不对,怎么可能得到对的结果。

归根结底还是从业人员的自身专业素质问题,反思一下每个公司现在组装车间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什么样。

网友:
配合有间隙,过盈,过渡配合,查机械设计手册根据要求选择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09-25 15:08配合有间隙,过盈,过渡配合,查机械设计手册根据要求选择
你说了等于没说,你可以把你的经验说出来,你现场经验这么丰富,这里不是要你的设计手册,是要你现场的实战经验

网友:
车间老师傅直接干翻了世界百年工业史,还能说什么呢?逻辑形成闭环了,外来输入什么,都会觉得是妖言惑众。

手册可能出错
国产教材可能出错
国外教材可能出错
哈瓦洛样本可能出错
NSK样本可能出错
一汽的指导文件可能出错
丰田的指导文件可能出错

上述资料都明确告知在0.06-0.13Cr,18<d<100时,深沟球优先选择k5~k6(轴)。世界和老师傅,总有一个错的。

网友:
看轴承的大小,你这个轻载就很广义了,需要传递力矩的场合,是需要按照手册上去设计的。

网友:
k6是重载!挨骂不冤,下次记牢了!

网友:
有点意思,已经收藏,不过,随便的说一句,如果加工配合的轴圆度达不到一定的圆度,那么相互配合起来也是很难的

网友:
基孔制的话轴选择k5k6m5是小过盈,而选择h5h6就不是间隙配合,而是过硬配合。

网友(点评):
大姐你不要忽悠我,一般的尺寸配合基孔制选k5k6的轴算小过盈,选h5h6妥妥的间隙配合; 但对于轴承的内圈,你选k5k6的轴就是大过盈了,选择h5h6的轴是标准的过渡配合,

网友:
怀疑你不懂轴承的公差与配合,因为它特殊,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公差配合,教材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解。

网友(点评):
你能贴出来这张图说明你对轴承公差有一定认识,但你就不能再升华一下这张图吗? 轴承的内外圈公差在0线下方吗? 再结合尺寸, 想一想轴承自身的内圈公差是什么代号? 外圈是什么代号? 想通了你也就刷新了认知

网友:
没有过程管控,只看结果,那是不行滴。
设计人员提出要求了没,质量人员按要求检验没有。
出了问题挨骂要找原因,这个挨骂是不是值的,如果是自己设计问题或者要求没提全,那就要多仔细阅读设计手册和向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师傅请教。
楼上说的这也是错的那也是错的,个人感觉是自己没有深入阅读,机械设计手册都经过几百年验证的东西哪能这么容易出错。
如果经过几百年验证的东西都出错,宏观低速不符合牛顿定律,我们的生活都变成什么样子。
不要一出问题就说教科书不对,书上说的没用,我只想说,书上说的,你没学好没领会到精髓。

网友:
工况都没说,热油煮了能装吗?

网友:
不太认同楼主说法,如果要让产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耐用度和可靠性,还是要按手册来。出现情况是因为如2楼所说的,应该各个环节没按规范来,或者车间只希望干活省力,对产品可靠性没多大概念。按楼主所说,如果轴或孔都做到将近极限,那按内孔如果五六十,孔都要比轴大3丝,配合是不牢靠的,一般来说,实际测量下来,哪怕轴和孔尺寸几乎一致,在半丝之内,装配都要用力敲入的,因为机加工轴圆度可能还有半丝以内的误差,轴如果比轴承内孔大2-4丝,轴承一般在加热后与轴比较好配,冷却后,轴承内孔与轴才会抱的非常紧。

网友B:
感觉楼主就是瞎搞,设计手册经过千锤百炼的情况下,连这么常规的东西也弄错,那还要着干嘛

网友:
我们的设备是低速轻载,轴径35,我的设计意图是手就能把轴承摁到轴上的轴承位,不用工具就能装配,转起来轴还不能把轴承内圈涮了。你们说我这公差怎么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老师傅的建议没错,设计手册也没错。之所以出现”用铜锤无法打入”的问题,是车间师傅和设计者都有 ...

这种厂你就是选-0.1的公差都会被骂的,加工精度是否真能达到图纸要求不谈,对工人来说肯定公差越松,他越好安装,用铜锤敲哪有手直接按方便,机械其实就是一种经验的应用,手册基本是上百年经验积累,完全顺着操作人不如不要设计,类似某些小厂根本没有图纸,产品全是照着实物仿制出来的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到位!赞同

网友(点评):
实际就遇到过,一个工装性质的产品,0.1的轴承安装孔,车间工人告诉我太难装,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很松的装配,也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
对于这种什么配合给错了,被车间骂的说法,真的是无语了!!!
首先车间的骂,我理解为抱怨,其抱怨的理由就是不好装,但你设计的东西是为了好装,还是好用?轴承安装可以采用温差法,或加热或冷冻都是正常的装配手段。
再有,我们现在的设计者对公差和配合感觉就没有基本的概念,上学时老师讲过吧,公差和配合的引入是为了满足大批量生产时保证零件的互换性。
非标行业大部分都是单件单台,如何选择装配的松紧度,真是根据你的工况来合理选择的。照搬手册也是有风险的。
劝各位搞非标的,别什么非标的活都接。你搞非标没问题,专业点,就针对某一行业,吃透。理解透。吹嘘自己两三天就能成为行业专家的,不是骗子,也是疯子。

网友:
轴承配合公差是通过你受力情况去确定的

网友:
实际操作中,本可以手推装入的轴承配合确要用锤子砸,砸进去了还有可能自己掉出来,这就是装配手法问题,轴承装入过程前段歪斜导致卡住,其实细心一点完全可以手推进去。

网友:
学习了,理论有时能讲的很深奥!

网友:
这管理员怎么这么好骗,送了100积分

网友:
国标是个好东西,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标准。包括轴承。

网友:
引用你的原话:这里我们要知道推荐你用基孔制,并不代表轴承的内径就是H,实际上0级轴承的内径公差相当于尺寸公差的K5,

手册上写了0级轴承的公差在在零线下方,这就正好是K5或者K4。

这段分明有问题,不信可以查下相应的国家标准。
两个标准:GB273.3 GB307.1
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切莫道听途说。

网友:
很好的话题

网友(2022-09-20):
老师傅没错,手册也没错,仔细核对下你的图纸,和手册要求差在哪里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就是瞎搞,设计手册经过千锤百炼的情况下,连这么常规的东西也弄错,那还要着干嘛 ...

他就是来误人子弟的

网友:
你说了等于没说,你可以把你的经验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