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硬度

楼主(2021-09-25):
一直有这个困惑硬度选型问题

轴选用45 調质 然后标HRc28-32,齿轮表面高温淬火HRC48-52

.配合处选用多大硬度怎么计算? 查手册? 经验?

比如轴的选型里面可以选材料和热处理 方式,然后开始强度和刚度校核,  又比如齿轮的校核弯曲疲劳强度也是根据材料和热处理有关

但是工程图里写了材料和热处理很好理解,因为材料和热处理决定了校核计算。。。。

但是硬度呢?  整个计算过程中始终没有和硬度相关的,那么问题来了,硬度需要多大? 有什么标准?某个场合需要多大的硬度根据什么定?  硬度值出来后如何验证这个硬度是满足要求的?  硬度有校核吗?
    齿面需要提高硬度耐磨,需要淬火,45的淬火到HRC 48_52  ,那么如何验证与校核  这个硬度值是合适的?  如果没有标准 那么我可以说换种材料和处理 把硬度提高到HRC80,总要有个标准。
   比如轴的直径你选25,我说选20行不? 你说经过强度和刚度计算 20的直径满足不了。。。。那么硬度呢? 怎么证明Hrc28到32的硬度是合适的呢?

网友:
是依据功能决定热处理,热处理方式决定的硬度范围,硬度范围还要看材料

网友:
需要硬度的部分,一般有相对运动,增加硬度以减少磨损.
至于硬度的大小,建议楼主查看MISUMI样册,其中会标注典型零件的硬度.
就我目前使用的来说,限位撞击件一般表面HRC40  直线轴承用硬轴表面HRC58,压装夹具整体淬硬至50
至于说调质,一般是为了获得综合的力学性能,并不是为了减少磨损而增加硬度.标硬度,是因为调制后就是这种硬度下的力学性能较为适宜,而不是为了硬度而调质.

网友:
所以有了工艺手册,热处理手册让你慢慢去领悟。

网友:
要问轴热处理后哪个硬度值合适?要么是长期一线工作的经验,要么就是做几组试验,然后对比。

网友A:
材料使用硬度才是你技术要求的目的,热处理方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包括材料选用。一般材料有个自己的基础硬度值,就拿45钢来说,不用热处理都是在25-35之间,它是中碳钢,可以淬火增加硬度,所以对一些要求内部韧性好表面又需要硬度不高于55的使用场合,我们都会选用45钢。所以我们不是为了用45钢去做要求,而是根据要求选了45钢

网友:
调质工艺比较成熟了啊,楼主需要找到对口的热处理厂家!

网友:
硬度和强度正相关,硬度高抗拉强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使用硬度才是你技术要求的目的,热处理方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包括材料选用。一般材料有个自己的基础 ...

说的好,楼主看一下该描述。

网友:
你是一个杠精,鉴定完毕。。。你以为工程设计人员都是吃干饭的,他门设计材料结构,材质选用,材料性能都是有参考计算的,你以为是胡懵的?,热处理工的价值就是实现、突破。

网友(2021-10-27):
抄人家的

网友:
热处理手册

网友(2022-01-14):
强度要求靠计算,硬度要求一般靠经验。但强度和硬度有非线性正相关。热处理,和选材只是达到设计目的和实现功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