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头弧度选择

楼主(2021-09-25):
之前做压机一直用平头压头,后来听说用弧形压头更好,那弧度该如何选择?
准备参考压力传感器压头的弧度,是否合适?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网友:
有一个 接触应力(也叫 赫兹应力)

根据球形直径 来计算最大应力和变形。

你需要的知道 测试压力公差和最大压力多少,再进行核对强度。

理论上这种叫 点接触实际上 会被压“扁”一点 与面接触不一样

材料硬度和球的直径 两者的确定最大载荷强度即可

网友:
还是平头压头好,受力更直接,垂直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