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多怪

楼主(2021-09-25):
    今天在朋友的机加厂看到一张外协图,蜗轮减速箱体,轴承位居然直接用螺纹连接轴承套,下图红色标志处。
    除了空间受限实在想不出这样做的理由,同轴度,稳定性怎么保证?

网友:
是过多的考虑后期的轴承更换,估计设计这套减速箱体的工程师是设备维修出身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带止口的法兰呢,也不麻烦啊

网友A:
不懂就要问,图一右上角那个工具叫什么?

网友(点评):
游标角度尺

网友A:
还有图框四周各一个箭头是表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要问,图一右上角那个工具叫什么?

我们车间叫角尺。

网友(点评):
谢谢,学习了,我们厂里没看到有用这个的

网友:
轴承套是不是偏心的?

网友:
是不是负载轻才这样玩的

网友C:
若空间允许,在箱体上可以加一个定位的止口,轴承套上相应有个定位圆台,可避免同轴度的问题。

网友:
活久见。。。。。。。。。正常。看这图剖面,连剖切位置都没有,可想设计师的水平。。。

网友:
连个公差都没有,说明要求非常低了

网友D:
箱体材料用45钢也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箱体材料用45钢也有问题

这种箱体一般用啥材质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有图框四周各一个箭头是表示什么?

表示图框的中心位置,不过常见都是一条直线没有箭头

网友:
注意6XØ90的台阶,说明对方多少还是考虑了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示图框的中心位置,不过常见都是一条直线没有箭头

学习了,谢谢!相当于是网络标尺的作用了。。。

网友G:
几百块一套的东西。你们都操碎了心。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不明确设计者的用意,瞎猜一下
看上去思路还是不错的:
1.蜗杆的轴承座用来预紧轴承;
2.涡轮两个可调轴承座用来轴向串动涡轮、消除蜗轮蜗杆间隙;
不过设计可能有点问题:
1.轴承座调整好之后无法锁紧固定,也许还有额外的锁紧螺母;
2.轴承设置在螺纹配合件上导致精度变差,应该考虑轴承位设置在箱体上,单独设置螺纹结构推动轴承外圈做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车间叫角尺。

昀帅,那你们管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箱体一般用啥材质合适?

我觉得单件生产的话A3钢就够了,若手头没有A3钢,刚好有块45的料,那也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百块一套的东西。你们都操碎了心。价格决定一切。

庙堂之上岂知江湖路远

网友:
它这个是样机吧,后续肯定还要改进的!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C:
若空间允许,在箱体上可以加一个定位的止口,轴承套上相应有个定位圆台,可避免同轴度的问题。

这种能用过盈热装吗

网友:
用滑动轴承,在轻负载,工况不是太频繁的情况下,可以免维护,一切看使用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