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和零件设计问题

楼主(2021-09-25):
请问金属热处理要求和零件设计外形有关系吗?比如相同材料结构设计不一样热处理方式也会不一样吗?还是以不管什么零件设计成什么样金属的特性和热处理方式不变

网友:
45#普通用途调质就行,有强度硬度等要求可能就需要淬火甚至碳氮共渗了。

网友A:
热处理作用是调整材料的性能(组织)和加工性,不会随着零件结构的变化而有变化。也许对你的问题理解的不对。
把你的问题用一个具体实例表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作用是调整材料的性能(组织)和加工性,不会随着零件结构的变化而有变化。也许对你的问题理解的不对 ...

比如相同材料一个是圆柱整块在钻洞,一个是长方形整块拿来掏空减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相同材料一个是圆柱整块在钻洞,一个是长方形整块拿来掏空减重

我说的意思是材料相同但是结构不同。热处理要要求会一样吗。

网友:
这个会有一些差异的,回火时间会有所不同!

网友:
楼主最好,画个图说明一下,里面的大神很多。
说的一句话,讨论方向性太多了。
给个具体问题

网友(2021-11-11):
首先是你想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
先正常设计,在根据热处理要求修改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用途是什么,热处理主要是调节零件的加工性能,对结构没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