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笔管为何电镀后出现纹路

楼主(2021-09-25):
厂里用走心机加工的铝笔,加工后送去氧化厂后出现这种情况,看的出来一圈一圈的纹路,摸出来是平整的,显微镜也一样,接料管出来的产品表面也问题,现在在跟氧化厂交涉问题的根源。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材料的事还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氧化处理的问题。

下图中能看到一点类似于螺旋线的纹路,从纹路来看,像是加工后的表面引起的

摸不到感觉

网友A:
好像电镀组织不均匀,会不会电镀液带电粒子中极性有变化。

网友B:
这种情况。好像是加工表面处理的问题。

网友:
不明真相,猜测可能是某种中断

网友:
盲猜,氧化处理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像是被铝屑轻微划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镀组织不均匀,会不会电镀液带电粒子中极性有变化。

太深奥了,非电镀专业人士表示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好像是加工表面处理的问题。

看着是表面加工的问题,但是又无法提出有利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被铝屑轻微划伤了

铝削刮一下有这种可能

网友(点评):
感觉原材料或者氧化出问题不太会是这种花纹

网友(点评):
下次车完切下来前,低速用砂纸溜一遍,多搞几个砂的程度不一样的件,和没砂的一起氧化,对比下

网友D:
如外径精度要求不高,氧化前用尼龙轮或麻轮搞一下就没了

网友E:
多用几种材料试试打个样,我更倾向于氧化的问题。以前我这里公司有MIC-6的板氧化后出现绿色斑纹,经常是偶然性的,到现在都还没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用几种材料试试打个样,我更倾向于氧化的问题。以前我这里公司有MIC-6的板氧化后出现绿色斑纹,经常是偶 ...

批量生产的零件,要找到其中的一两个问题,真的很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外径精度要求不高,氧化前用尼龙轮或麻轮搞一下就没了

意思是说有那种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细小毛刺吗?

网友F:
不行再增加一道抛光打磨工艺,最后再去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再增加一道抛光打磨工艺,最后再去涂层。。。

成本增加,老板不同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