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悬挂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多谢了!

楼主(2021-09-25):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悬挂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多谢了!

网友:
传说中的电动车?

网友:
固定座太单薄了吧

网友:
中间那个钣金太薄了,用着会变形的!

网友:
中间的那个带孔的钣金如果更换安装感觉不方便

网友:
开局一张图,什么都不说,大伙儿瞎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