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箱润滑油回油孔径的选择

楼主(2021-09-26):
轴承箱装有2个22219球面滚子轴承,原设计为油浴润滑,在旋转轴正下方装有孔径11mm的溢油口。从上方加油口加油到有油溢出时,旋上溢油口堵塞,进油口接上空滤,就可以进入工作了。
客户仿造大一型号的机器改成循环油润滑,进油口接了0.8升/分钟的润滑泵,溢油口接了3/4”软管,结果轴承箱温度比油浴时高。停机从溢油口回油量判断轴承箱内油位高了。将溢流口孔径从11改到17,只是延缓了升温的时间。下步准备将溢流孔径加大到25mm.
0.8升/分钟的流量,3/4”软管回油只是半管,管子斜度落差都对,回油不畅,只有溢油入口处的阻力了。溢油口距离轴承内侧面只有5mm的间距,溢油口端面距离旋转轴下母线只有25mm,是轴的搅动影响了回油量?机械设计手册液压传动表21-1-21《管道入口处的局部阻力系数》给出了雷诺数Re>10^4的情况,没有给出小于的情况。大侠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吗?有做流体仿真的吗

网友A:
有没有工艺流程图,这看着问题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工艺流程图,这看着问题不明白啊。。。

剪切对的图片不知是否能看到。和图片中油箱的区别就是回油口在最低位,回油口的上平面在轴承最低滚子圆心处,限制了最高油位。

楼主:
利用假期的时间,看了现场的情况,在回油管没有垂直方向U弯的情况下,在静止状态当落差小于600mm时,会发生回油不畅,轴承箱回油口的液面会逐步升高。现场对U形弯是否影响回油顺畅存在不同看法,依据静压观点,连通管同一高度压力相等,不论是垂直U形弯还是水平U型弯,阻力都是一样的,没改变整个落差。而事实是在原有安装高度,垂直U形弯积油,水平U型弯顺畅。标准长度的管路比现场实际需要的长度长了接近2米,引出了管路折弯的问题。虽然安装说明强调回油管路要有不小于5°的倾斜,但还是有人用静压的基本观点看动压的问题,不按规定执行还自认有理。针对这个事例,究竟有哪些差别呢?
1.非满管回油,水平U型弯不影响轴承箱和油箱之间空气联通;垂直U形弯阻断了气路联通。
2.垂直U形弯阻断气路的状态下,150号润滑油粘度又较高,形成的窝气,阻碍了油的流动。
3.非满管回油,管壁只有和油接触的部分才会产生阻力。而垂直U形弯满管部分都产生阻力,特别是对初始油流的阻力差别大。一旦轴承箱内部的油搅动大,形成气泡,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楼主:
这个回油管路长5.5米,0.6米的落差,相当于有6.3度的夹角,比推荐的夹角大了一点,与实测事油温为室温,没加热油的粘度高有关。

楼主:
回油口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