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精密曲线导入慢走丝加工

楼主(2021-09-26):
目前加工遇到一些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1,使用什么方法可以生成精密的方程曲线?
2,该方程曲线可以导入慢走丝进行工件加工

已经尝试过的方法:1,solidworks里面的方程式驱动曲线,保存为cad后,曲线有失真,偏差较大,不够精确;且放大后显示为分段线段
2,使用matlab 生成曲线,然后转换为cad, 精确度可以,但是放大后显示为一段一段的线段,整个曲线不圆滑,加工的师傅讲,这样不好导入慢走丝,精度上也会不够精确

哪位师傅有好的方法,分享一下呗,   万分感谢!!

网友A:
听说GF的慢走丝可以根据3D图自动编程,需要什么样的精度只要设定相应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GF的慢走丝可以根据3D图自动编程,需要什么样的精度只要设定相应参数就行

也是一种思路。多谢

网友:
这是要图纸精确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