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旋压铝件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1-09-26):
如题,有什么好的机械固定方式,能将两个半球叠加一起。
球不大,球面半径SR25,翻边法兰不能太大,理想是最大到φ55,材质是5系铝合金;
焊接考虑过了,没法做表面处理,两球中间夹了一层0.3mm的东西,只能先做表面处理,然后机械固定

网友A:
图上不是有孔位吗 法兰边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有孔位吗 法兰边有限制?

孔是我示意的,法兰边有限制,太大影响外观啊

网友B:
螺纹,细牙的内外螺纹,一个做内,一个做外,旋合

网友C:
铆钉铆接可以么,你这翻边太窄了,单边2.5mm?

网友:
可以做二个半圆形的卡箍夹紧

网友:
可以做成螺旋固定或卡槽式的。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不过是塑胶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细牙的内外螺纹,一个做内,一个做外,旋合

这个考虑过了,搞不了,0.5mm铝合金旋压的而成的半球体,而且半球体上有2个孔,通过螺丝固定到另一个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钉铆接可以么,你这翻边太窄了,单边2.5mm?

就是在考虑这个,但是不知道铆钉最小有多小的,工艺实现的可行性不知道怎么样,目前想法是有M2的铆钉,铆上去,另一边通过螺丝锁紧,但是不知道铆钉具体有什么规格

网友(点评):
边和材料厚度是多少,可以试着用抽芯铆钉

楼主:
补充一下,两个半球体用的是0.6mm的铝合金旋压,因为要做硬质阳极(NSS得大于1440h),只能先做处理,然后夹汉堡一样,叠加,只能通过不对处理层产生影响的连接方式

网友:
乒乓球结构看看

网友:
看样子铆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落地的那种电风扇可以参考,两个网罩之间有个环形抱箍,抱箍内有沟槽,螺丝拉紧抱箍就可以固定。

网友:
上下两个分大小边,然后大边的翻边夹住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考虑这个,但是不知道铆钉最小有多小的,工艺实现的可行性不知道怎么样,目前想法是有M2的铆钉 ...

目前设计时按照φ2的半圆头铆钉设计,材料是两个0.6mm的铝板旋压而成,现在担心的就是在铆的时候会不会变形

网友:
AB强力胶水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两个半球的边缘能不能各做出阴阳止口(冲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