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后加工的表面有没有必要设计成这样?

楼主(2021-09-26):
如图,两个筋板的两侧表面需要焊后加工,
考虑方便加工设计成带凸台,到底有没有必要?

网友A:
内侧焊接之后,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侧焊接之后,怎么加工?
凸台先在板上加工好,然后焊后只是加工平面而已
铣床、镗床都可以呀

网友:
没必要,增加成本。如果没有批量,凸台可以用两个零件焊后再加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6 11:59没必要,增加成本。如果没有批量,凸台可以用两个零件焊后再加工。
如果既不要贴在上面一层,也不要凸台是否可以?

网友:
开这么大坡口,不被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既不要贴在上面一层,也不要凸台是否可以?

如果筋板上面有需要同轴的孔,那就要加工。如果没有,焊接完不需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筋板上面有需要同轴的孔,那就要加工。如果没有,焊接完不需要加工。

有孔呀,而且两个孔要同轴

网友:
铣平就行,不要铣窝。
内侧尽量不要铣。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9-26 23:15铣平就行,不要铣窝。

内侧尽量不要铣。
不铣窝,台阶是在板上先加工,焊后只铣平面
内侧装配用,不然间隙太大

网友(点评):
先加工后焊接,会有变形,而且不好控制。

网友:
有必要,这个是台阶面,留有精加工余量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9 21:17有必要,这个是台阶面,留有精加工余量的!
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这样的造型一般人接受不了

网友C(2022-01-06):
没必要,先加工台阶的时间比整体加工的工时都长.先加工台阶再铣平面和整体加工平面时间一样.总之浪费时间.要说为了方便加工,讲讲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先加工台阶的时间比整体加工的工时都长.先加工台阶再铣平面和整体加工平面时间一样.总之浪费时间.要 ...

你说的整体加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整体加工是什么意思

焊后两侧直接加工成平面然后镗孔.不用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后两侧直接加工成平面然后镗孔.不用台阶.

那么加工部位与焊缝交叉处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加工部位与焊缝交叉处怎么处理?

加工不到焊道,在焊道上面保留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不到焊道,在焊道上面保留台阶.

这样加工难度比较大吧,用盘铣刀尺寸要合适才行;
直径太大加工不到下面两个螺栓孔连接平面;
直径太小导致加工深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加工难度比较大吧,用盘铣刀尺寸要合适才行;
直径太大加工不到下面两个螺栓孔连接平面;
直径太小 ...

留台不留台加工范围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台不留台加工范围有什么区别么?

留台阶是为了避开焊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留台阶是为了避开焊缝

开坡口还躲什么焊缝,台阶还在坡口上面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坡口还躲什么焊缝,台阶还在坡口上面有距离.

那里的焊缝是组合焊缝,坡口外面还要做角焊缝;凸出板面的,所以后期加工的话要注意避开焊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的焊缝是组合焊缝,坡口外面还要做角焊缝;凸出板面的,所以后期加工的话要注意避开焊缝

你铣平面留出焊缝的距离就好。有角焊缝的话,凸台那点尺寸角焊缝能有多高?

网友D:
内侧凸台没明白为什么要搞成那个形状?镗孔,铣外凸台,钻孔,攻丝可以镗床或加工中心一次装夹搞定。内侧那凸台就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侧凸台没明白为什么要搞成那个形状?镗孔,铣外凸台,钻孔,攻丝可以镗床或加工中心一次装夹搞定。内侧那 ...

那个凸台是板子单独加工的,凸台内表面要装配部件用;凸台保证焊后焊缝和凸台不会干涉

网友D:
既然是焊前加工,说明内宽尺寸要求精度不高,不知道具体的装配需求,凸台的圆弧外形跟其它部件有配合关系?如果是为了防止焊缝干涉,在焊缝一侧铣一条直的台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焊前加工,说明内宽尺寸要求精度不高,不知道具体的装配需求,凸台的圆弧外形跟其它部件有配合关系? ...

主要是焊后加工不了内表面呀,圆弧不配合,仅仅是两个平行的侧面配合

网友E(2022-02-22):
没有必要留凸台,焊后加工安装面,加工同轴就可以了。加工时避开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留凸台,焊后加工安装面,加工同轴就可以了。加工时避开焊缝

用什么刀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