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倒角如何做?

楼主(2021-09-26):
附PRT文件   UG184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FTfTUD5NITq38CU9rUaDQ
提取码:x50j

网友A:
选用球刀,软件编程加工,残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球刀,软件编程加工,残料加工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圆角在建模环境中如何圆出来 ?

网友:
一楼大神正解。。。

网友:
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倒圆角前,把上平面的局部怎加一点材料,倒完圆角后再切掉。